楼主(2010-08-03):
描述:附图1
请教高手SRV-ON是怎么给上的,可能我问的有点笼统了,新手上路多多谅解。
大致说下我的情况,用的是系统是EDGE,用途是切割机,通过一个延时继电器完成SRV-ON的输出。请教那个常开点难道是延时继电器的常开点吗?还有完成SRV-ON的输出必须满足EDGE系统的24VCOM和伺服外置24VCOM的短接吗?

楼主:
描述:附图2
这是另一张附图,顺便把沙发坐了,嘿嘿!

网友A:
海宝系统?

网友A:
这个一般用在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机,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B:
你不给就动不了。

楼主:
3楼的大哥看来你有EDGE说明书的电子版啊,那个图我见过,能把你的电子版说明书共享给我吗?我的邮箱GXYWAZ1314@163.COM
而且您应该对海宝很了解,请教下那个KA1是系统外部继电器吗?通过我测量我了解到驱动口的24脚和25脚实际上是连接在一个继电器的常开点上的,如果他们之间还有一个KA1的线圈的话那么这个继电器是在哪?系统内部还是外部啊?
还有一个我问过的问题就是EDGE的一些控制是否需要,I/O接口的17或者18脚与外置直流24电源的COM短接形成等电位?举例来说如果我把18脚与外置开关电源的COM短上,会发生什么?会不会发生过点某个环节而达到直接把伺服使能给上的情况呢?
最后谢谢您的回复并期待您的解答!!!

楼主:
补充下24脚和25脚之是连接在系统内部板上的一个继电器的常开点上的!

网友A:
这个只是参考图,实际应用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