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

楼主(2010-08-04):
电源板输出DC24V 4.5A ,传感器输入DC24V 0.5A ,给传感器供电时,4.5A远大于0.5A,为何不会把传感器烧爆掉?

网友A:
你吃饭吃2个馒头,家里弄了一锅。难道你会撑死?呵呵
4.5A指的是最大输出。超过4.5A的话,电源板可能就会出问题啦。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的解释真棒。

网友C:
电源模块4,5A只是说明它的带负载能力有这么多。而你的传感器工作只需要0.5A,这只能说明这样的配置没有问题。反过来那就有可能把电源模块给烧毁掉。

楼主:
恩,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1楼的解释很好!!
幸亏楼主没想到变压器,要不你不得担心全部电器都得烧了

网友E:
电源模块上的4.5A指的是额定电流,在使用过程中负载的电流必须小于电源模块的额定电流

网友F:
你应该看看基本的知识

网友G:
喜欢1楼的解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