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了解磁粉离合器

楼主(2010-08-04):
高手指点一下引起磁粉离合器经常损坏的原因?

网友A:
使用kg數大小.

网友B:
2楼讲的有道理,还有可能就是漏铁粉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KG怎样确认呢?

网友C:
修一次怎么也得管5年吧,楼主太粗心了吧。

网友D:
不知你是那里常损坏.

网友E:
怎么坏是哪里坏讶

楼主:
经常出现失控,在张力控制系统种正常情况下比较稳定的,不正常事张力监视值波动过大,或者根本不受控制。

网友F:
一般离合器规格1.25KG/M 2.5KG/M 5KG/M 10KG/M 20KG /M 36KG/M 72KG/M 。
内部的磁粉质量很重要,线圈的绝缘值是不是不好,或者换台张力控制器看一下。

在东莞市

网友D:
检查一下张力传感器及其连接线是否正常.机械传动是否有卡滞.张力控制器的外部运行及其它相关信号是否正常.还有就是进行调零和跨距调整.

网友G:
磁粉质量好坏?

网友H:
可能是铁粉质量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