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小活,寻求帮助(具体请看内容)

楼主(2010-08-04):
具体项目是化工上面用的螺旋称重给料机。主要是控制每分钟均匀送料。并且送料重量可调节,并显示出来。控制部件是通过变频器控制给料机的旋转速度。目前还没有思路。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HMI<----->PLC[AI]<-------称重
PLC[AO]------>变频器

网友B:
2楼的方案不错,不过估计1楼的用不到那么精确高成本的送料,最经济的就是直接步进电机带动螺杆控制脉冲数一切都解决。脉冲数经过计算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如果是变频器的话,要么用矢量控制,成本较高,如果普通变频器就是精度不高。个人观点,谨慎参考。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综合考虑下上面两位的意见~~~

网友D:
两楼中选择其一。

网友E:
有称重传感器吗?如果有的话,直接开关量控制就行.做个称重补偿
还有个问题,送料是一直送料,还是根据设定值送料,比如社定5吨,送到5吨就停了???

网友E:
我以前做过 根据设定值送料的,有需要帮助联系我

网友F:
我是搞熔体计量的,可以给我留言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G:
要瞧你对精度的要求说话

网友H:
广告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