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相四线的零线虚了

楼主(2010-08-04):
三相四线的零线虚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虚了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虚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说零线断了会有什么后果的话?那么在220V照明线路上的负载是串联在二相(380V)之间使用,有什么后果自己想一想吧!

网友C:
那就是掉线了吧。电压升高。你的负载会被烧毁。

网友D:
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E:
虚,,代表,,接触不良。。。会造成用电设备部工作,,但你用电笔测不出,,只能用万用表测

网友F:
如果真的虚了,那后果很严重,必须进行排障处理。一旦配线不平衡有烧坏用电电气的可能。

网友G:
零线如果断了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后果的,就是会没有220V照明电压了,用试电笔测量插作的两条线都会有电,所有连接220V电压的用电设备不工作,就是这样。如果是接触不好的话,会造成220V电压不稳定,零线接触不好的地方发热严重,220V电压会有所下降。

网友H:
电压不稳吧

网友I:
别逗大家了

网友J:
那你的设备也就虚了

网友K:
我们这给小孩子把尿的时候都~~~~~~~~~~~~~~~~~嘘~~~~~~~~~嘘~~~~~~~~~嘘

网友L:
如果是空载,用电笔和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M:
单相设备的压降会很大,影响正常运行, 三相设备会没有接零保护,

网友N:
零线断了,对于380V的用电设备影响还差些,如果是220V的用电设备可能由于负载不平衡造成电压过高,设备损坏。

网友O: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零线虚了

网友P:
三相四线制中,零线的虚接,是一种很严重的故障现象。因为是三相四线制,线路中应该有220V的用电设备。
零线虚接,会造成变压器的中性点漂移,三相电压不平衡现象。对于220V的用电器来说,会出现电压不稳,有的相 电压偏高,烧毁用电器,有的相 电压偏低,用电器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

网友Q:
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系统中,如主干线零线断线,系统中采用接零保护的设备外壳有直接带电危险。

网友R:
如果没有零线,将会烧掉你不少东西

网友S:
后果相当 严重哦。。。。。风扇电灯统统的烧毁

楼主:
负载轻的时候不明显,负载一种多台设备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T:
负载越大越容易烧坏,后果很严重的哦。。。

楼主:
将会烧掉你不少东西

楼主:
负载越大越容易烧坏,后果很严重的哦。。。 ---我太有同感了领教了,谁遇到谁知道!

网友U(2010-09-03):
最直接的是电器负载会烧毁! 电压升高了。

网友V:
我个人认为是三相不平衡的表现!!!

楼主:
零线断了会出现三相电压不均不平衡。如果零线虚了,功率小电流小,故障不明显,负载大了电流大了三相电压也会出现不平衡,后果更严重。

网友W:
会导致三相不平衡

网友X:
应该会烧设备!!一定要检查好零线!!

网友Y:
楼上说的对着呢

网友Z:
220v有的负载会出现电压高而损坏,有的会出现电压偏低。

网友AA:
那就小心了,。免得到时后都烧成灰了

网友AB:
就像汽车少了一个轮子,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AC:
如果说接触不良了的话,电器设备不工作,三相电压不平衡,导致的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AD:
这可是大问题,可能整个电网都瘫痪。中性点位移,自己想吧

1162859666@qq.com

网友AE:
后果太严重了,我这断了一会,车间损失好几万
,想想都害怕

网友AF(2010-10-03):
虚了会造成中心点位移,三相不平衡,电压升高而烧毁设备

网友AG:
虚了会造成中心点位移,三相不平衡,电压升高而烧毁设备
380V影响不大,220V设备部分烧毁

网友AH:
三相四线的零线虚了或断了,如居民楼层中的220V的照明电,电压会升高为380V,将会造成电器损坏.

楼主:
后果不堪设想,相当严重,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谁遇上谁知道

网友AI:
线电压有可能升高
jxh668

网友AJ:
会出现不可知的问题!
各你的接线,设备有关!!!!!!!!!

网友AK:
零线虚了 一部分电压升高 220V的烧 一部分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