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无法通信呀?

楼主(2010-08-04):
公司有台FX3G PLC 需要修改程序, 我用以前FX2n 的数据线连接后读不出程序,始终显示无法通信。是什么原因啊?急~

楼主:
FX3G和FX2N的数据线能通用吗?

网友A:
好像不能吧
夜游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3G和FX2N的数据线能通用吗?
FX3G和FX2N的确是通用数据线, 只是 FX3G 是另一层次的 CPU, 通讯速率比较快的。
试下把 COM 通讯速率降低至 9600bps, 会成功的。

网友C:
各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