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旋转编码器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大家一般是选用绝对型还是增量型传感器?分辩率又是选择多少?
这个问题很抽象,没有说明用在什么场合,也没说明要求精度高不高,因为我也是才接触这个东东,没有用过,大师能否举个例,像哪种场合,要求精度高,哪种场合要求不高?

网友A:
用增量型的多,如果要停电要记忆位置,就要用绝对型,用增量型就要加刹车。

楼主:
我才要欧姆龙报了一个价,一个增量型的,型号是E6B2-CWZ6C 500 P/R 价格要380,而绝对型的E6CP-AG5C 256P/R 要580,感觉价格太高了吧,以前听说几十块都买的到

网友B:
已经很便宜了。如果还嫌贵就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不过精度没那么高就是。
用一个光电和一个机械圆盘,圆盘上平均分布一些孔,比如说10个。把光电照着圆盘的孔,当圆盘随机械转动时,光电就会通断通断……这样原理就和增量型旋编一样了。 10个孔就相当于10P/R

网友C:
价格差不多,中空で还要贵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场合,一般用增量的就可以,分辨率选择要看你需要的精度及编码器的安装位置情况,如果装在电机上或跟电机轴直连,500线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了

楼主:
日本公司太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