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mt-506显示小数

楼主(2010-08-04):
mt-506显示小数
我用三菱PLC 做的加,减,乘,除计算结果有小数点怎样在MT506里显示
如:1.25 如0.333

网友A:
只取小数点前面的数,无法显示余数,台达,海泰克等就可以。余数是维纶致命的缺点,不知道新款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