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变频器疑问求助

楼主(2010-08-04):
我厂有一台F740-S315型变频器, 电机250KW,在运行时出现报恒速时过电流跳闸,但从故障记录里进入,实际故障电流只有246A,而且输出电流信号输出即CA—5之间,在正常运行时会出现时有时无电流信号,有时不开时会有10mA左右电流信号输出

网友A:
好像是电动机线路接地

楼主:
电动机线路查找过没有问题,因为电机空试时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