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8-04):
请哪位大哥给讲一下三菱FX1N控制J3的伺服电机,在增量模式如何执行回原点,有资料和事例更好.谢谢!!

网友A:
先用点动运行移动到需要的原点位置,选择原点复归模式并接通原点启动开关,将该点设置成位置原点。电接通后,在进行原点复归之前,先让伺服电机旋转1周以上。在原点复归以为的场合不要使用清除信号,否则会导致位置偏差。 不明白的话你自己买本伺服的编程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