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C数据线9针串口}15针串口问题

楼主(2010-08-04):
请教各位同仁:本人有2根PLC数据线(三菱,LG)因原笔记本有9针串口,现在的笔记本只有15针的串口。请教如何自作9针串口}15针串口数据线,请明示如何接线,(USB数据线不稳定)在此感谢

网友A:
笔记本15针不是串口, 而是 VGA 输出口, 不能使用。
要买美国或欧洲产的 USB 转串口转换器 + 数据线即可。

网友B:
15针的是接一些投影仪外输出设备用的,它根本就不叫串口。更不能改串口用。USB转换的非常稳定,除非你不舍得花钱买了便宜货。我花了460元买了一条三菱USB转换线,有点贵,但确实好用。

网友C:
电脑上的15针不是串口,它是VGA(三基色+白电平)视频信号端子,只能用串口转换为USB口。

网友D:
三菱的话,你可以买个USB转232线就可以了

网友E:
我原来用的是
1、力特牌的USB转串口线
2、BBL的PCMCIA转串口卡
这两款都不错。都很稳定。

网友F:
既然编程调试工具都不带COM口了,强烈要求那些生产工控产品的厂商~~~~~~~~~你们也该改改了

网友G:
我用的20块一根的USB-232,挺好的啊,没出过问题。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只有25针的串口,没有15针的串口,15针的是VGA接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只有25针的串口,没有15针的串口,15针的是VGA接口。
25针的是并口,不是串口,一般是接打印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