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0-08-04):
现在手头上有一个TD200 2.0的版本 设置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显示的时候有的地方有乱码 是什么原因 大部分文字显示正常 然后在文本显示器上查看文本 也是有乱码 什么原因请教一下

楼主:
唉...我的问题总没人回答 顶起... 自己找原因....

网友A:
原因就是数据在屏上的位置不对。这是TD200,TD400常见的问题
你前后移动下就好了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曾遇见过,调整位置重写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