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D8120的问题

楼主(2010-08-05):
H0092 D8120 ,请问,速度为什么要选19200啊,9600不行的吗,这个根据什么判断的
还有奇数偶数,这个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各位大虾指点2招

网友A:
要看和谁通讯,部分设备只支持单一速率通讯,没有行不行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在可选择的情况下选更快的速度,当然你偏爱低速那就固执的选择9600好了。
同样,奇偶数选择也是根据协议来判断。
Regards

网友B:
PLC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的..可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