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请教各位:笔记本电脑是HP 6531S的,没有串口,系统是VISTA的,现在想要与M440的变频器通信读写参数,请问要些什么硬件?数据线用USB转串口行吧?软件?数据线要多少钱?
另外我想用PROFIBUS线通信用来读写参数,那要用什么卡转换?这个卡和PROFIBUS线及端口总共要多少钱?
VISTA系统行吗?

网友A:
这位仁兄,首先做工控的用XP系统比较好,VISTA系统对工控系统兼容性比较差,按装也麻烦。其次串口可以用USB来转换,但市场的转换器良莠不齐,总的来说国外比较好,但价格贵,本人用的是欧姆龙的。最后你想用PROFIBUS来做通讯的话,需要5512网卡,西门子的价格比较贵,好像要一万多。其实设置MM440,用一个AOP就可以了,二千多块钱,如果觉得贵的话用BOP面板同样能达到目的。

楼主:
谢谢一楼的建议,用BOP太麻烦了,参数这么多,用AOP的话,没用过不知道怎样?是不是能一次将里面的参数全部一次性复制出来到另一台变频器上面?如果这样的话还可以考虑,我们领导昨天是用PROFIBUS线还有一个卡插入电脑里面进行通信读写参数的.难道这个转换卡与线真的要一万左右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一楼的建议,用BOP太麻烦了,参数这么多,用AOP的话,没用过不知道怎样?是不是能一次将里面的参数全部一次性复制出来到另一台变频器上面?如果这样的话还可以考虑,我们领导昨天是用PROFIBUS线还有一个卡插入电脑里面进行通信读写参数的.难道这个转换卡与线真的要一万左右呀?

是的,这个通讯硬件价格确实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