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交流2000A

楼主(2010-08-05):
公司有AB两幛厂房,厂房间距离约150米。如果从A栋厂房输送2000A交流380V至B栋厂房。请问设计方案?

网友A:
架两根电线杆过去

网友B:
240mm2的直埋电缆电流强度为600A,如果是2000A的话,需要4路240平方的直埋电缆。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C:
2000A的电流还是建议挪变压器吧

网友D:
视具体情况而定。加变压器势必需要增加高配房;高压柜等。同时整容还需要供电部门的审批手续。建议使用架空线或者电缆直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