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DL205CPU电池

楼主(2010-08-05):
请问各位师傅光洋DL205系列PLC的CPU上的电池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A:
DL205是一個產品系列,CPU分有D2-230,D2-240,D2-250-1,D2-260
D2-230 D2-240----> D2BAT[RB-9]
D2-250 --------------->D2BAT1

楼主:
谢谢!是250-1的CPU里面的电池是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要问,动手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就是里面没有呀,所以才问一下各位师傅。那台设备好久不用了不知道是谁把那个电池给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