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人帮解释下程序意思!

楼主(2010-08-05):
图二
图一
帮忙解释下M0.0的作用还有第二段的作用,我都不明白!谢谢!

网友A:
m0.0是上升沿检测,如果m0.0前面有一次上升沿就会导通。哪个第二段?

网友B:
第二段的作用:这是一个单按钮启停的程序,M0.1ON一次,M0.2导通,M0.1再ON一次,M0.2断开。实现题目中的“按一次灯亮,再按一次灯灭”的功能。

网友C:
M0.0作用是在S7300 400中常用的上升沿用法,必须加助其它的辅助继电器。
图2是M0.1的启动信号。I0.0;I0.1;I0.2三输入端互锁输入方式。典型的单按钮启动/停止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知道大致意思了,再研究研究!

网友D:
其实第二段可以用指令盒中的RS指令实现单按钮起停

网友E:
第一段是异或电路

网友F:
这个程序别看它小,其实是很经典的,你如果按照一般的机电控制思路是很难理解的,区别在于PLC是扫描的方式工作的.

网友G:
的确是一段比较经典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