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线选择问题?

楼主(2010-08-05):
现在有几套数控设备要改造,选择伺服控制线时有点疑虑,用双绞屏蔽线价格高,而且12线的不容易买,考虑用一般的国标屏蔽线,不知道可不可以?长度3米左右,脉冲和方向信号会有影响吗?请师父们给个建议,先感谢!

网友A:
您好要那种坦克链的软线,我这边有台湾的,15001918921

网友B:
屏蔽接地做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这个千万不要省钱哈,12芯双绞屏蔽线必须的,你3米左右能花多少钱,我这里卖的1米是12块钱,别为了省这10来块钱,让你伺服出现很多干扰引起的莫名奇妙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