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最近上了新项目,因为A4的货期较长,所以选了A5的伺服,一个是750W的,其它200W。
定位模块是三菱的QD70P8。

问题如下:

伺服回原点的时候,近点开关ON时,进入爬行速度,但是这个爬行距离非常长,大概100mm。
这样长的爬行距离肯定是不行的,直接就碰到极限开关了。

经过分析之后,发现是Z相脉冲问题,也就是近点开关ON后,开始等待Z相脉冲,如果这个Z相脉冲离近点开关较远时,爬行距离就会很长。

之前用A4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三菱的伺服也没这个问题,不知这个A5怎么会这样,请教大家有没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A: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再仔细看说明书,A5我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再仔细看说明书,A5我也没用过

因为这套程序的QD70P8部分是套用以前的,伺服是三菱,用在A5就有这个问题。
现在只能松开联轴器手动找到离近点开关最近的Z相脉冲位置,很不方便。

楼主:
A5的资料我都有,综合版的都看完了,没发现有什么参数可以调。

楼主:
A5的伺服难道那么不好用吗。

网友B:
松下A5的没有用过,也就没仔细看过它。但是在安川V系列上遇到过这种现象:速度越低,定位越不准确,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V系列有个参数与Ⅱ系列的有区别,参数号PN200设为1000,“1”是指使用集电极开路信号。希望能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