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等级

楼主(2010-08-05):
我用的是海泰克6A00的屏,就是使用者等级有1~9级,级数高的和低的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如果要访问的对象设置高低权限的限制,那低等级的是不能进入了,特别是一些参数的设定、修改不是每个人都能去修改的,这样就有等级之分了。

网友B(2011-06-09):
海泰克触摸屏使用者分有0-9个级别,0是最高级别,9是最低级。级别低的使用者无法进入级别高使用者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