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变频器老跳‘Uu'电压过低

楼主(2010-08-06):
变频器老跳‘Uu'电压过低,收入电压310V-330V。电压无法提高,请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400V等级的,那么就是输入电压太低了

楼主:
是400V的,电压无法提高。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B:
功率不大可加装一个调压器。或者关掉变频器该报警功能,不过会影响使用。
学以致用!

网友C:
要么输入的电源有问题,要么变频器的电路板有问题。(多数输入的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