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绝对定位问题

楼主(2010-08-06):
MR-J3-200A的伺服在运用绝对位置检测系统时时不是一定要在CN4端接电池单元,所接的电池是多少V的。

网友A:
电池单元是一定要接的,电池参数建议去看手册,这个很多的

网友B:
ABS位置一定要接电池

网友C:
MR-J3BAT
3.6V

网友D:
用三菱的专用电池
三菱

网友E:
用手机上的锂电池都行

网友F(2011-05-25):
用三菱的专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