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通过触摸屏下载线被烧毁,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0-08-06):
今天我把触摸屏下载线连接到电脑,再给触摸屏上电时,把电脑给烧了。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建议使用带光电隔离的通讯线

网友B:
我以前碰到过用连接线连接松下的PLC时,烧了PLC的连接端口。
后联系松下的售后,讲可能是端口有电压差,最好是断电连接,或者将中间的屏蔽线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