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如果我想做一个PLC控制的随X,Y轴移动的图形怎么做?维纶的可以(如下面附件)!它应该也可以吧!还有我添加的图片怎么才能调整到合适大小!还请大家帮忙谢谢!谁有V-SFT V5的操作说明给一份最好了!谢谢各位了!如果哪位能把下面的图帮我改成V-SFT V5软件做的最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问题1:如果我想做一个PLC控制的随X,Y轴移动的图形怎么做?
方法1:放置图形元件(设置图形编号),外部控制,X,Y的值由PLC地址提供。
方法2:图形库中放置图形,然后设置图形为动画显示,X,Y绝对值,然后在画面中放置图形元件。

问题2:图形元件的调整可以在图形中建立并修正。

至于操作手册,可以看V-SFT使用手册,当然比较凌乱,你需要花时间看。

另外,我不会为了一个简单的小程序而去学习维纶的,因为没有时间。

Regards

网友A:
手册你无需到处去寻找,软件的帮助下:V8参考手册基本上就是V-SFT的使用手册。

手册比较凌乱,稍微有些错误。

网友A:
图形中新建图形并导入。

网友A:
在图形库新建图形

网友A:
放置先前制作的图形

网友A:
参数指定中选择动画

起点X选择 设定——绝对坐标输入 数值写入1,表示第一个参数
起点Y选择 设定——绝对坐标输入 数值写入2,表示第二个参数

网友A:
返回屏幕,插入图形继电器
$100.00为是否显示 $101代表图形的X坐标,$102作为图形的Y坐标,对应西门子200应该是什么呀?是VD吗?一般和PLC是怎么一个对应关系请教一下,我要用传送指令把数据传到相应寄存器吧!VD100在PLC里怎么设置它ON呀。

网友A:
此时内部继电器$100.00决定图形是否显示,因为要移动2个坐标,因此参数字数为2个。开始图形选择画面中的0组0号,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制作的图形编号设定。

继电器数为1,因为只需要控制一个画面。

此时$100.00为是否显示 $101代表图形的X坐标,$102作为图形的Y坐标,实际运作是,只需要将上述三者更改为实际PLC坐标,如三菱的PLC,D100,D101,D102,当然,你需要更改$100.00为PLC地址,参数地址顺延。
谢谢您的指教,还有一问题,就是我有两个图像,一个X轴移动,一个X]Y轴移动,我可以把这两个图像放一个图形库吗?然后图形继电器设定类型为两图形吗?还有就是图像颜色问题,我的屏颜色是蓝色加载图像继电器后图像颜色和原来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B(2010-09-12):
你知道吗!可以给点帮助吗

网友C(2010-10-12):
请有该软件的高手,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