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三菱伺服速度设置

楼主(2010-08-06):
问一下,三菱伺服电机HF-KE43 配驱动器MR-E-40A-KH003,丝杆导程为20mm,减速箱为1:40,电子齿轮比是多少,如何在触摸屏上设置可供客户修改的速度,以mm/s为单位,在程序中如何将速度的数值换算为脉冲,程序中最终使用的是脉冲为,

网友A: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60456-keyword-%B5%E7%D7%D3%B3%DD%C2%D6.html
請閱讀

网友B:
这个比较容易懂

网友C:
这个计算很简单,你的脉冲当量要求是多少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脉冲当量*机械减速比/螺距
这个公式也可以

网友D:
可参考“FX3G ·FX3U ·FX3UC 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B-59页,该手册在三菱网站上注册后免费下载。

网友E:
说明书上有换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