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和远传压力表问题?

楼主(2010-08-06):
电接点压力表没了标示的情况下,怎么找出动接点以及上限和下限接点哦?
远传压力表引出的三根接线又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意思呢?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问题1:其实可以从外观观察上/下限开关状态的。
问题2:打开压力表看看。

网友B: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用调节针把上下限先调上去。指针在零刻度的就是动触点。然后把上下限分开,上面的是上限,下面的就是下限。

楼主:
用万用表怎么量出来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1.靠表盘最上面的是压力表调整的上限值,中间实际压力值, 最底层的指针为下限值.
2.远程压力表配模拟量模块使用, 其中电源线两根,另一根为负反馈模拟信号线,可将压力值大小转化为电压值或电流值反馈模拟模块做比较输出等

网友D:
用表测你只要找出公共点,高点和低点就好找了。如果你是一个心细的人,拿起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看一下说明书不就行了

网友F:
远传压力表就是一个滑动变阻器,
电接点 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