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给我看看这个跳转指令程序对吗?

楼主(2010-08-06):
具体输入参数如下
I0.0 水位到达开关
I0.1 温度到达开关
I0.2 启动按钮
I0.3 停止按钮
I0.4 处理指令
[
其中我不明白I0.0断开后为什么Q0.0和Q0.1不会掉电?

楼主:
补充下图中跳转指令的号一次从上到下为
JMP 2
JMP 3
JMP4
I0.3是接的停止按钮的常闭,按下I0.2后系统启动,M0.0获电自保持,
那么同时Q0.0和Q0.1就有了输出,当水位到达时I0.0常闭断开,但是
Q0.0和Q0.1并不会停止输出!!!!我用PLC实际实验了,我就搞不
了,望那位明白的老师给指点指点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当水位到达时I0.0常开闭合,此时符合跳转指令JMP 3,程序执行网络四以下的指令,程序反复再执行这个过程,不会扫描2 LBL
。所以输出的状态一直不被更新!回答完毕。

楼主:
哦,明白了,感谢 beiye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