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plc也装了s200怎么学啊

楼主(2010-08-06):
是不是plc也有仿真软件啊 就像单片机的protues一样的那种

网友A:
200仿真很差,还是买个PLC,多谢多调,手动一定要有个手册,建议是书,适合自己的!
如果你单片机学的不错,对你学习200是有很大的帮助,祝你顺利!

网友B:
200的仿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逻辑仿真用。记得有西门子200的实例书,边看边试(学习),指令是依靠自己看书练习才能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