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料灌装的精度

楼主(2010-08-07):
]现在的国内机械行业中,有谁知道关于这个粉料灌装的精度,精度比较高的都有哪些设备,有什么设备灌装精度能达到100克±0.05克的不?知道的来说说???

网友A:
好難
重量難把握.

网友B:
药瓶上面也没有这么精密的配料机
jianming

网友C:
±0.05克,就算机器做到,环境能做到吗?

楼主:
是挺难的,我想一般的精度能到5%就算可以了。

网友D:
我想做到+-1g都没有做到,只是免强能达到正负2g,不知是否真的有高手存在,共同期待.........

网友E:
±0.1还可以

网友F:
我见过用一根螺杆套在一根圆管内的一个下料装置 螺杆的牙有点深 是用一个步进电机带着慢慢转 我觉得精度和设计思维都不错,比用电子称之类的精度要高的多 但是具体小弟没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