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表怎样换算电功率

楼主(2010-08-07):
请问三相电表接200/4交流互感器怎样计算用电度数

楼主:
请问有哪位师傅知道如何拆装三菱750W伺服马达

网友A:
表读数乘以40(200/5=40)就是实际用电数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
应该200比5
互相学习

网友D:
有200/4的互感器吗

网友E:
解释下原理呗。。。

网友F(2010-09-09):
有200/4这个规格的吗?

网友G:
变比200/5=40,也就是40倍。例:如果是一个电表,表上的读数为1234,那么1234X40=49360度,

网友H:
电表数乘以200/5就好了

网友I:
变流比200/5就是40倍,电表的度数再乘以40就是实际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