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详细解释一下传感器PNP和NPN输出原理及区别?谢谢

楼主(2010-08-07):
哪位老师能详细解释一下传感器PNP和NPN输出原理及区别?谢谢

网友A:
原理的说一大堆,区别就是NPN输出负极,PNP输出正极。 原理去百度找。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网友B:
一个接收信号时发出高电平,一个接收信号时发出低电平.供电原理一样,根据自己现有PLC需求所选.其他没有啥了.

网友C:
一楼的回答你了解了就够了,至于原理我认为属于电子范畴

网友D(2010-09-10):
NPN低导通,PNP高导通,方便记忆

网友E:
一空穴,一电子
P型半导体,N型半导体。
PN结,二极管。
先把这个搞清再说吧。~!

网友F:
我有图 也可以在网上找 搞电子的才会有兴趣搞这个的 我还有一个很好用的电子仿真软件 是国外的Proteus7.1 有汉化版的 不过里面的元件名是英文的 里面有仿真示波器 万用表..........做电工的话这个小问题就不要深究了 会用就行 就是用也要学不完啊,何必没事死钻 没事玩玩还行 搞电子没饭吃的 呵呵呵呵

网友G:
输出方式,不一样,用的时候对于PLC这样的受信号元件的公共端形式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