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s7-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怎么连接4-20mA电流输出的压力开关

楼主(2010-08-07):
我按照电流输出的连接方式将压力传感器与EM231连接后,为什么采集的信号小于6400?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压力开关有一个模拟电流输出端,正负电源端和两个开关量5条线。是不是我连接有问题?

楼主:
这个是接线图

网友A:
以上那个是接线图,电流和电压的接法不是一样的。楼主你的模拟量的导线要用屏幕线,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压力开关输出的电流多大,我记得EM231模块是要设定DIP开关(在24V电源这一侧的),一共有六个吧。具体怎么设定看一下手册。

楼主:
谢谢,DIP开关没设置 应该是 on/ on /off 单极性!

楼主:
我表头的示数和采集的模拟量压力值有误差是怎么回事,怎么消除?

楼主:
为什么连接第二个传感器的时候,第二个采集的值又小于6400? 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