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我刚用S7-200不久,想学MODBUS通讯,我想用实现两个PLC之间的通信,用主站的输入控制从站输出,用从站的输入控制主站的输出,能实现吗,该怎样编程,谢谢!
问题补充:1比如主站指令的读操作,可以把从站的输入读到主站的dataPtr指向的V存储区,然后用传送指令把这个数据传到QB0是否就能实现从站控制主站的输出了?反之,我把主站的输入传送到V存储区然后用主站的写指令把数据写进从站的QB0,是否就实现了主站的输入控制了从站的输出了,我做了个实验咋不行啊,2两个PLC用MODBUS通讯是不是主站用主站库,从站用从站库,要配对使用啊,3从站指令的HOIDSTART寄存器放的是啥数据,有何作用?4主站寻址10001-19999是离散输入,它对应的不是主站侧的输入啊,而从站寻址010001-010128是实际输入I0.0-I15.7它是从站的实际输入吗,那么主站寻址中10001对应的不是主站侧的实际输入吗?

网友A:
这种控制肯定是可以实现的,我没有用S7-200写过系统的主从站通讯。如果用MODBUS通讯,我一般习惯使用无协议方式通讯,通讯帧格式、数据量等信息全部由自己写一小段程序完成。这样就不用去找主从站通讯的资料等,不过会占用扫描时间。简单快捷,且灵活。这样就算是与第三方设备也比较方便数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