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很想搞定PID,

楼主(2010-08-07):
关于正作用和副作用 在PID参数设置上 大家有什么看法啊
交流一下啊 !

楼主:
还有就是在自动条件下 如何整定参数 最好能交流一下设置的步骤 和过程
期待你的发言 !
欢迎您老讨论!
华山论剑 !~!

网友A:
正作用意思是说在测量值越接近目标值时,输出值越大,负作用则相反。
三菱的PID自整定最好不用,听老师说这条指令不能相信,还是要有耐心慢慢逐磨

网友B(2010-09-08):
有能力自个整,可以对整定进行分段。。。
有条件可以买个进口的带有自镇定的PID控制表,往系统中一接,自己整定出一套参数然后往PLC里写。。。
都没有,继续研究三菱的PID自整定吧。。。

网友C:
这个是用欧陆 Eurotherm 的 过程控制仪的,或许对你有启发。 功能非常强大,能同时提供两个串级回路。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7337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