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10-08-08):
我想请问各位老前辈,有没有办法实现两台普通电机收放线线速度一致,前提是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

网友A:
前後加上,自重張力機構

网友B:
前後加上,自重張力機構
是怎样加上去?
是控制电机的工作还是不工作,那电机不是频繁启动?

网友C:
装个纠偏器系统,你看行不?

楼主:
二楼的师傅能讲明白点吗?

网友B:
就是,让小弟们学习学习。

网友B:
4楼的老板,我都不明1楼的:“前後加上,自重張力機構”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A:
喔!是要我回帖,不好意思.
自重機構,就是利用無動力滾輪,且裝上下sensor,來啟動停止馬達.
有一點像tension原理.
當然速度上會比較慢一點,畢竟樓主出的題目有一點嚴苛.
利用機構來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A:
補述:此種做法FPC廠應用很多.

网友D:
最好是用变频器,矢量控制,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對了,扭力馬達也是一種方式.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指导,问题是我们公司是准备改造别的厂家跟我们生产的机器,原先调收放线速度一致是操作师傅通过调节三相力矩控制器上面的电压来大致调整收放线速度一致,问题是现在为了减轻操作师傅们的劳动强度和产品的质量,公司准备在电气上面整改该机器,本身该机器就只有一个力矩控制器、一个汇川的力矩变频器、两个交流接触器、还有三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本来我建议加PLC再加变频器,这样能稳定收放线速度,可公司说改造成本大,问有没其他办法
请有经验的师傅们再想想有没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