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不用变频器情况下有关收放线线速度恒定控制

楼主(2010-08-08):
我想请问各位老前辈,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实现两台普通电机收放线线速度一致

网友A:
采用多层浮动辊加滑差离合器也许可以。

Email: hfzwz@qq.com

楼主:
楼上面的方法近似于多段调速吧 而收放线的线速度是不停的变化的哦 该怎么办呢 期待师傅们的指导

网友B:
加磁粉离合器和配合张力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