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用电量

楼主(2010-08-08):
三相电动机的用电量的计算和两相电动机的用电量的计算是一样的吗,比如三相4KW电动机一个小时的用电量是多少呢?

网友A:
三相电动机的用电量的计算和两相电动机的用电量的计算是一样r .

网友B:
KW每小时,就是1KW1小时走1度电。标准是这样,实际中也不一样,比如4KW一小时可能走3.5度。

网友C:
负荷的不同会影响用电量,电机的功率只是用来作为参照。
下载积分:+1(jonnyhsieh) 說的沒錯!

网友D:
那是要根据电机使用的负荷而定还有启/停次数、

网友E:
看工作环境,,工作参数都有影响

网友F:
P=U * I * COS&

网友G:
P=U * I * COS& 正角

网友G:
P=U * I * COS& 正解 跟功率因数有关系

网友H:
跟电流和功率因数有关
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