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安装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8-08):
我安装了S7-300的授权软件,当点击这个桌面上的图标时,打不开出现 (无法启动访问保护组件)。出现刮号里的字样。同时安装的S7-300软件的图标也打不开。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截图看一下
就是点击这个授权软件的图标打不开这个授权软件,同时也点不开S7-300这个图标。只显示无法访问保护组件。是不是和我的笔记本有关系啊。我是集成显卡,安装的是XP系统

楼主:
就是点击这个授权软件的图标打不开这个授权软件,同时也点不开S7-300这个图标。只显示无法访问保护组件。是不是和我的笔记本有关系啊。我是集成显卡,安装的是XP系统

网友B:
上截图,。。。。
和操作系统有关,和硬件配置无关,差别仅仅是运行速度的问题。

网友C:
软件没有安装好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D:
没有安装好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