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好,我是新手,欲请教FX2N驱动伺服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8-08):
我想用手上的FX2N驱动伺服电机。请问是不是只有Y0跟Y1才可以作为脉冲输出啊?那如果我要驱动几台伺服的话要怎么做?各位大虾有相关的程序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吗?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你还是买本三菱伺服的编程手册看看吧。

网友B:
可以增加PLC的扩展模块,FX2N-1PG,FX2N-10GM,FX2N-20GM,这几种都可以解决到你话多台伺服的问题。

网友C:
2N没有轴控指令的,控制伺服必须加定位模块。

网友D:
用Y0 Y1必须是晶体管输出。要解决多台驱动要加扩展模块FX2N-10GM FX2N-20GM FX2N-1PG

网友E:
fx2n系列只能驱动两个马达,要是想要驱动再多的选fx3u的可以驱动3个马达,还要驱动更多的话就要加定位扩展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虾的指导~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