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现有三菱伺服一套RFS353B,驱动器J2S-500A,定位模块QD75D4,三菱FXPLC脉冲控制。
现在现象如下:
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大概2个月后在某天午夜突然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剧烈震动还伴随咔咔的声音,同时脉冲丢失,无法准确定位。
把电机单独取下,空载测试,电机仍有以上现象,将电机拆下,驱动器一起带到三菱维修部,检测无问题。回来安装上,运行几个小时故障依旧,更换电机一台,故障也没 有 排除。
修改驱动器参数,无论怎么改都没用,检查制动器电源正常。
但电机还是能正常运行,只是突然会来下这样。机械故障可以排除。
谁能给我提供一些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A:
一点小见:
有没换个驱动器试过?
发生剧烈震动还伴随咔咔的声音时驱动器报警是什么?

网友B:
引用楼主wei010813于2010-08-08 13:42发表的 关于三菱伺服的一个问题 :
现有三菱伺服一套RFS353B,驱动器J2S-500A,定位模块QD75D4,三菱FXPLC脉冲控制。
现在现象如下:
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大概2个月后在某天午夜突然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剧烈震动还伴随咔咔的声音,同时脉冲丢失,无法准确定位。
把电机单独取下,空载测试,电机仍有以上现象,将电机拆下,驱动器一起带到三菱维修部,检测无问题。回来安装上,运行几个小时故障依旧,更换电机一台,故障也没 有 排除。
修改驱动器参数,无论怎么改都没用,检查制动器电源正常。

控制系統不太明瞭,FXPLC與QD75D4有什麼關係.
先把驱动器參數值記下來,然後設定驱动器為出廠設定值,再把驱动器參數值載入.
試看看!

楼主:
首先先谢谢各位,
驱动器检测过没有问题。控制方式是PLC控制QD75定位模块走点定位。就是脉冲定位。FXPLC与定位模块之间无直接关系,定位模块只是负责发脉冲。PLC控制逻辑关系,故障发生时驱动器吴任何报警发生。
驱动器是好的 ,我也更换过驱动器,,,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我测试过一套安川伺服  当电机前进时挡住反向极限开关 电机剧烈振动 发出咔咔声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