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错误指示灯亮了怎么办?????

网友A:
連線,查看錯誤代碼,確定錯誤的大致方向。

网友B:
1楼说的正确,查代码对手册,有些故障可以断电复位,先试试,闪烁的故障不影响RUN

网友C:
只要不是一直点亮,问题不大,否则PLC就stop了。

网友C:
有时候需要用编程器查看,我曾碰到过上电2秒PLC报错,然后用电脑就是不能连线,最后发现是A/D模块故障导致PLC报错,编程器查看报的是:特殊单元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