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急 急 !

楼主(2010-08-08):
各位师傅 ,我系统是WIN7家庭普通版的 安装三菱8.86版 可以正常安装 。可就是打不开程序,是电脑上不能打开 ,出现COM:15010801 及初始化失败,程序不能安装 ,
网上看了很多 但问题还是没解决,有资料的师傅给个建议 谢谢· · ·

网友A:
你的WINDOS系统有问韪,换个系统,把三菱8,86安装在C盘,如果还不行,重安系统,把系统的补丁都补上再装三菱8.86.

网友B:
安装的时候有没有出错?若有出错请看我发的解决办法及补丁。
再是 看看你的WIN7是不是64位的?若是,呵呵,只有等到GX出64位的吧。
我的本本是64位 “温7” 改32位的又许多驱动无法上,烦死了!

楼主:
系统是32位的 ,补丁齐全 ,就是装起不能用 。 也是装在c盘的 ·
不知道怎么办 我台式机怎么装都没问题 实在不行就只能改成XP了· ·
郁闷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