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定子互换问题

楼主(2010-08-08):
同样是5.5KW4极的电机,但定子槽数不一样,一个是36槽一个是48槽,使用一个电机的转子,这两个定子能互换使用吗?

楼主:
请说明白点。

网友A:
不仿一试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sywlf

网友B:
不用试了,肯定烧电机

网友C:
不能换!转子的铝导条数也不一样啊!

网友D:
只要转子直径一样大就可以换

网友E:
不行 转子的直径不一样 还有铁心的长度

网友F:
绝对不能换.
xuehi

网友G:
不行,会烧电机的

网友H:
只要转子的内径和长度相等,不妨试一下,也就是转速和扭矩有点差距,只要电机不发热,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