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楼主(2010-08-09):
M98
——||———————————————————————————————————[RST M3]
M20 |
——|↑|———
能帮我说明下嘛?

网友A:
M98接通时复位M3 M20接通瞬间复位M3(M20是上升沿),M20是接通马上有断开(上升沿)。

楼主:
为什么M20接通瞬间M3就复位?为什么M20接通了马上又断开?

网友B:
那是因为M20你用的上升沿,所以你在电脑上监控看到的就是M20通一下马上就没信号了,如果要它信号长点可以用常开或者是延时控制

网友C(2011-05-31):
就是M20由off到on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