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重新安装后问题

楼主(2010-08-09):
三菱编程软件重新安装后,以前的程序注释怎么不见了,
敢问那位高手给指点下迷津....感谢....

网友A:
程式儲存在什麼位置.

网友B:
程序注释和重装程序没有关系,看你有没有保存,只要是保存了就算是COPY也是可以看到注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注释和重装程序没有关系,看你有没有保存,只要是保存了就算是COPY也是可以看到注释的
如果是保存在GPPW底下就有關係了.

楼主:
存储在D盘里,不是编程软件的根目录里。
敢问如果没有丢失的话,怎么才能调出来,需要定制功能吗?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三菱编程软件不知是什么类型的?是GX全系列的还是FX系列的,重新安装软件后注释默认是不显示的,需要重新选择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