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市面上的微型开关元件都有标注最大开关电流XXA,最大功率XXW,那最大开关电流/最大功率的测试  标  准   是什么?
   需要什么样的仪器来进行测试??

楼主:
期待专业人士的回答

网友A:
耐壓測試及負載測試,也就是LIFE測試.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不太明白你所说的耐压和负载测试的意思能说详细点吗?
   1. 我理解为如开关元件他的最大开关电流为0.5A,最大功率为10W,那耐压测试及负载测试  ==     DC20V输入开关元件,开关元件输出接40欧的负载这时再按固有的一个频率使开关不停的开和关 (我想可能这不是你要表达的意思吧?这属于破坏性测试
  2.使用绝缘耐压测试仪进行测试,可市面上的耐压测试仪一般测试DC的电流为0.5ma,如果要进行最大功率测试我是不是要把电压设置在2000VDC电流0.5MA进行测试??还是别的什么方法进行测??

楼主:
有没有一个测试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