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PLSY指令.正反转怎么给定

楼主(2010-08-09):
PLSY指令.正反转怎么给定,一直搞不清楚
还有PLSR指令,也只有加减速,也不好指定速度啊.
请高手教教我啊

网友A:
用PLSR指令带加减速时间设置精度相对好一些, 正反转的控制是有步进或私服控制器上有一个接线端子可以控制 比如Y00为脉冲输出 Y10为控制电机运转方向信号, Y10 为ON时电机正传 Y10为OFF时电机反转

网友B:
同意上楼观点

网友C:
可以由方向信号有无高电平来决定电机的旋转方向,就是PLC的方向信号那个点有无输出就行啦。

网友D:
一般控制器有正反转切换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