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五个工位五个人招唤一台小车,谁先按了招唤键,小车就把料先送到那儿

网友A:
LD       X001
ANI      X002
ANI      X003
ANI      X004
ANI      X005
LD       X002
ANI      X001
ANI      X003
ANI      X004
ANI      X005
。。。。。
OUT    小车的启动开关
以此类推,你试一下

网友B:
假如5工位的召唤按钮输入分别为 X1 X2 X3 X4 X5

        5工位的限位开关输入分别为 X6 X7 X8 X9 X10

        带动小车的马达正反转输出分别为  Y0 Y1

就是一个比较指令,比较省步。 可能不对,大家讨论下。

程序大致如下

LD X1
MOV K1 D0
LD X2
MOV K2 D0
LD X3
MOV K3 D0
LD X4
MOV K4 D0
LD X5
M0V K5 D0
LD X6
MOV K1 D1
LD X7
MOV K2 D1
LD X8
MOV K3 D1
LD X9
MOV K4 D1
LD X10
MOV K5 D1
LD= D0 D1
OUT M0
LD> D0 D1
ANI M0
OUT Y0
LD< D0 D1
ANI M0
OUT 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