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万能转换开关显示三相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本人一直没有用过万用转换开关,现在有一个项目要用,用一个LW26-20系列万能转换开关,接1个电压表,分Uab,Ubc,Uac,0
4个挡,用于选择应显示的电压,转换开关共有12个接线端子,请问这个万能转换开关如何接线啊,请教各位了!急啊,明天就要出货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A:
简单的很,可以把开关按自己的要求组合一下,就是触头组合。

楼主:
但是我现在手上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位置1:1-2-3、5-6-7、9-11-12导通;位置2:1-2-3、5-6-7、9-10-11导通,位置3:1-3-4、5-6-7、9-10-11导通;位置4:1-2-3、5-7-8、9-10-11导通。我以前见过的是二个触点导通的,这次的是三个触点导通的。请大家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