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FX1N-PLC控制双伺服做矩形运动,要求

楼主(2010-08-09):
FX1N-PLC控制双伺服做矩形运动,要求转角处不能一轴停止,再启动另一轴。
因为设备机头部分一直在下料,要求做到四个转角处下料均匀。
请高手指点,最好是可实际执行的方法(根据现有配置)。谢谢!

网友A:
如上要求,則需要做直線插補,且連續運轉方式.
QD75或QMotion我有使用過,動作是OK!
不知FX2N-20GM與FX3U-20SSC-H是否有連續運轉功能.

楼主:
楼上的大师讲得对啊,就是要求运动指令之间是连续的,不能停顿。
FX2N-20GM是可以的,可是成本还是差很多的,老板会骂人的,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在一轴快要停止时,启动另一轴。这样在转角处即是一个很小的倒角,
如果成功应能满足要求。可是PLC有扫描周期的,不易做到四个倒角一致啊。
求大师们有什么高招啊!